[开关电源] 关于tl494的问题,学生来求助

楼主(2015-04-18):
如上图所示,我给2脚多少的电压,那么这个电路最大能输出多少的电流。比如输入0.5v,那么最大能输出0.5A的电流,最后的vout我定的是8V。但是,如果后面的负载使得最大的输出电流大于0.5A,老师说就是会变成恒流源,但是我的这个不行,当输出大于0.5A的时候,直接就会影响前面供电的电源。电源不停地啪啪啪的响。真心没能发现问题,求大家来帮助下。
真心的感谢

网友A:
芯片 厂家都有给出具体的应用电路图图纸,为什么楼主做出这么撇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 厂家都有给出具体的应用电路图图纸,为什么楼主做出这么撇的电路

...

哥啊。这个是两个并联的,上面这只是一个模块的图,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所以。。。
你看这个有办法解决不。实在不晓得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