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出现什么问题了?LM393电路

楼主(2015-04-18):
基准电压测试为10.22V,3脚被测电压输入12V时输出为低电平,电压表示数不到100mv,正常。被测电压输入接地0V时,输出5V,正常。但是,我要比较的是12v和9.7V,当输入9.7V时,1脚输出的却是1.1V左右,这是啥情况?不是应该输出为5V么?求解。谢谢!

网友A:
怎么会是5v呢,3脚比基准电平低啊

网友B:
3脚大于2脚应该是高电平对吧??描述是不是反了??另外最好看一下9.7V的波形

网友C:
输入共模电压超过范围了,可以用电阻分压再接到LM393的输入引脚。
LM393-TI规格书第4页:
The upper end of the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is VCC+ – 1.5 V for the inverting input (–), and the non-inverting input (+) can exceed the VCC level; the comparator provides a proper output state.

网友D:
坐看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