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1(LQPF100)MLT(马耳他)产的过回流焊后才可看到氧化

楼主(2015-04-18):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用的是STM32F101VBT6的片子,LQPF100的封装。之前一直用韩国产的,都没什么问题,有一次拿了一批马耳他产的,从表面上看引脚都很新,和韩国的也没什么区别。生产周期也不超过1年,但是生产的时候,过完回流焊这后有部分局部引脚发黑不上锡(刷锡膏过回流焊),大概20%的不良,用韩国的同样在过就没有问题。现在急用,刚好韩国的没有库存,又拿了马耳他15年第5周的(505),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的锡膏不行。马耳他产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锡膏啊~~~求解!!!!!

网友A:
保存运输出问题可能性大一些,当然工厂也有可能

网友B:
从哪里购买的呢?
不是正规渠道的话,也有可能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购买的呢?
不是正规渠道的话,也有可能翻新;

都是通过贸易公司拿的货,真空袋是香港那边包的,跟韩国那个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运输出问题可能性大一些,当然工厂也有可能

这个就不清楚了~~~包装都跟韩国的一样的,也没有漏真空,防潮卡也没有异常.

楼主:
怎么就没人用过马耳它产的心片吗

网友C:
通过代理去拿货啊, 这样的话, 即使是芯片的问题, 或者是 马耳他 生产的有问题, 都可以帮你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代理去拿货啊, 这样的话, 即使是芯片的问题, 或者是 马耳他 生产的有问题, 都可以帮你解决的 ...

量太小了,找代理不好拿货,又贵!

网友D(2015-06-10):
找到原因了吗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吗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现在只有只用韩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