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5-04-18):
我前几年买了一块AVR开发板,只记得是在济南买的,也记不清哪家店了。
最近突然不能烧写了,一烧写就提示出错。我确认跳线没问题,用的是ISP烧写方式。
(有两种烧写方式,一种ISP,一种JTAG)。
下面是截图。请高手看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是不是把熔丝位给弄坏了?

楼主:
再传一个图。SPIEN那个地方好像有个红色的小问号。
感觉有问题。

网友A:
你用AVR fighter

楼主:
那是个上位机吧,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B:
换个IC试试,我也有片m16进不了编程模式,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我就一个芯片

网友C:
SPIEN开启了,也就是不再支持ISP烧写啦。找个高压熔丝恢复器拯救即可。

网友D:
如果是SPIEN锁了,试试JTA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