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5.14 PACKS里没有NUVOTON ?

楼主(2015-04-18):
MDK5.14  PACKS  DEVICES里没有NUVOTON ?怎么添加 Nano130 进去 ?

楼主:
为什么你的有NUVOTON??????????:L

网友A:
要自己安装,这一次好麻烦,不过好处就是可以小一点了

网友B:
装下新塘的安装包;

网友C:
Nu-Link_Keil_Driver 1.28.6386
我装了这个还是没有看到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u-Link_Keil_Driver 1.28.6386
我装了这个还是没有看到哦。

安装了驱动也不会在上面图片中的这个地方出现的,在option设置里面选新唐的驱动会看到新唐所有的MCU

网友E(2016-12-31):
你怎么下载那个新塘 的PACKS

网友F:
需要在线更新支持列表,然后就有了。

网友G:
楼主要知道联网才可以更新那个列表。

网友H:
一定记得联网啊,然后好像有个刷新。

网友I:
楼主现在用的哪种芯片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