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0b使用求教。

楼主(2015-04-18):
大神们,IAR FOR STM8 不能这样表示吗:GPIOD->ODR = 0b11000001;

网友A:
从来没用过。
KEIL和IAR好像都不行吧。

网友B:
stm32是这么用的,但stm8不是,主要是由于头文件的定义方式不一样,stm32头文件定义的是结构体变量,而stm8头文件是直接定义的变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