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FSMC外接SRAM在字节模式访问时异常!

楼主(2015-04-18):
今天在调试一块新做的开发板,STM32F407+is61lv51216. 万万没想到竟然卡在SRAM这个地方,异常情况如下:
1. 测试SRAM时,16BIT模式的读写测试时OK的;
2. 测试8BIT模式时,一访问单字节地址时,在线调试中断(Jlink在线调试);

/* 8bit memtest */
    {
        unsigned char *p_extram = (unsigned char *)STM32_EXT_SRAM_BEGIN;
        unsigned int temp;

        for(temp = 0; temp < (STM32_EXT_SRAM_END - STM32_EXT_SRAM_BEGIN)/sizeof(unsigned char); temp++)
        {
            *p_extram++ = (unsigned char)temp;    ===》  执行到此处Jlink连接中断
        }

        p_extram = (unsigned char *)STM32_EXT_SRAM_BEGIN;
        for(temp = 0; temp < (STM32_EXT_SRAM_END - STM32_EXT_SRAM_BEGIN)/sizeof(unsigned char); temp++)
        {
            if( *p_extram++ != (unsigned char)temp )
            {
                while(1);
            }
        }
    }/* memtest */

楼主:
中断时提示的异常如下:

调试时第一反应是觉得FSMC的NBL0、NBL1与SRAM的UB、LB信号连接出错了,后来经过测量,发现没有问题,

然后就开始对FSMC的初始化参数各种调试,发现就是解决不了,最后只好放大招了,SRAM的控制线都接线出来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图是抓取的结果:
16 bit memtest_write
16 bit memtest_read
上面两幅图是16bit模式的测试结果,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OK的,这也符合测试结果!
  这就是8bit 模式下的第一次写第一个地址时抓取的信号,发现LB没有拉低,直到130ms之后,LB和UB才拉低

感觉这个应该是FSMC的控制逻辑出了问题才会这样的。

鉴于上面的异常,不知道坛子里面的兄弟们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好的调试意见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我以为的是和位宽有关系,好像不能8位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的是和位宽有关系,好像不能8位操作吧。

不好意思,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在你的环境下,不是指的FSMC总线不能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