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4-18):
大家好,这几天用pic 单片机做实验,发现PIC 我设置RB5脚输出1,然后在设置RB6脚输出0,这时原本高电平的RB5也会变成低电平,请问是否我忽略了些什么吗?、

        TRISB5=0;
        RB5=1;

        TRISB6=0;
        RB6=0;

执行完,RB5 也变成低电平了。

网友A:
输出直接操作LATx输出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直接操作LATx输出寄存器

感谢您,实际操作按你的方法无问题.   就不明白  数据手册说  操作 PORTC 寄存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外部接电路了吗,如果RB5引脚电平被外部拉低的话,操作RB6会影响RB5, 可以看看读—修改——写指令说明

网友C:
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D:
把复用这个脚的其他配置寄成器设置下,就可以了。细看DATASHEET ,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E:
老的型号没有LATx控制寄存器,比如PIC16F877A,就会出现楼主这种问题,需要处理下对端口的操作方式,达到IO控制输出的目的
后续的型号好像都加了LATx输出控制寄存器,PORTx可以用于端口电平的输入检测。

网友F:
老型号就是出现,也是自己的硬件设计有问题,楼主多在自己的硬件设计上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接电路了吗,如果RB5引脚电平被外部拉低的话,操作RB6会影响RB5, 可以看看读—修改——写指令说明 ...

RB5  外部未接任何电路。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RB6,RB7是编程口,是不是没有拨掉编程的接口,看下外围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RB6,RB7是编程口,是不是没有拨掉编程的接口,看下外围电路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H:
换成其他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