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拷贝机实现原理

楼主(2015-04-18):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读写控制而已,没啥神秘的。单纯写控制也无需什么强大的处理器,一般的廉价ARM足以应付,也无需什么Windows。把U盘的读写时许弄清楚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效率问题,PC写入TF卡大约4~5MByte/s, ARM可否达到?

网友A(2015-05-22):
引用 楼主:
效率问题,PC写入TF卡大约4~5MByte/s, ARM可否达到?

又无需数据计算处理,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