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32903 的案子,TF卡座LAYOUT位置离CPU较远而读卡失败

楼主(2015-04-18):
      最近搞的一个案子,用32903驱动TF卡读入,因为LAYOUT时布线距离有点长了,读卡老是会出现偶尔失效的情况,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补救方法,最好是在不用从新布线。

网友A:
是不管你的读写速率有多快,都会有偶尔失效的问题出现吗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的周围电路对TF卡有没有影响

楼主:
如果是因为线太长,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除CLK外其它DATA线是否有加上接电阻?走线太长吗?有多长?
读卡失败:1、换SD卡测试2、换卡座测试3、降速测试4、修改Layout(优先走线,DATA上加10K上拉电阻)
希望可以帮到您,我们做新唐N329X板子不少与10款,但是从来没有读卡有问题的。

网友C(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WJpe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