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tfs f_write如何写入回车换行?

楼主(2015-04-18):
unsigned char buff[1024];
我定义这样一个缓冲区,然后我通过两路CAN接收几十个节点的数据,都存放到buff[]中,然后通过f_write写入SD卡,每隔一段时间存一次,但是我需要把每次接收到的数据用回车换行符隔开,以便存储后每一条CAN数据占一行。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buff中写入什么,存到SD卡中会是回车换行。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收到的都是16进制数据,怎么写入buff,才能使存到SD卡后0x01是01二不是1,以便正确区分写入的每一个16进制数。
由于数据量大,不能使用sprintf进行格式化。希望各位大神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A:
字写的多,但是个低级问题。16进制也好,2进制也好,都可以写入BUFF。只要它是8位的就可以!在最后添加一个\r\n.就可以了。也就是13,10!!

楼主:
接收的数据顺序存到buff, buff[index] = r_data
都存完了,写
buff[index1] = 0x13;
buff[index1+1] = 0x10
是这样么?

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事实上存到SD卡中的TXT文档中 0x01会存储为1

网友B:
二进制数据用回车换行分隔不太好吧?

楼主:
CAN 一帧数据加上ID一共12字节,因为数据源多必须换行

楼主:
是不是应该先吧一个16进制数转换成两个字符存入buff,一帧数据存储完毕后再写入13 10

网友C:
要看f_write这个函数一次是写入字符串还是16进制数据。一次写入多少个字节或者扇区。

网友D:
在最后添加一个\r\n是可以的。或者一个 \n 也可以。
不过, 条件是你的这些数据已经转换成 ASC 码数据,而非二进制码。可以使用 sprintf 进行格式化,不过还是建议自己写个bin2asc 的函数来转换 ASC 码,提高数据处理速度。

ASC 码数据会多占很多空间,所以我在做 CAN 数据包保存的时候,也考虑到数据保存的空间消耗问题,采用了二进制数保存,由于保存的 DLC 码,并不需要 \r\n 做分段,通过上位机根据 DLC 自动进行换行处理。
希望这个思路能给楼主一点参考。

网友E(2015-06-20):
你好  用f_write 写数据到内存卡,我在一个实验过程中要写多组数据,但是现在是每次是后面的覆盖前面的,就只显示了最后一组。怎么用换行,把所以的数据都一行一行显示出来呢?感激涕零

网友B:
0X01本来就是1 你怎么可以要求它不是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X01本来就是1 你怎么可以要求它不是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X01本来就是1 你怎么可以要求它不是1.。。。。。。。。

菜鸟请教大神怎么换行呢?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对于SD卡或文件系统来说,换行符和其他字符是一样的
换行是你自己的数据表示,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E:
好吧,我的总是只显示最后的数据,好像前面的数据都被后面的覆盖了。是不是换行就不会覆盖了?

网友E:
        if(Y)
        {
                sprintf(distance_str, "%5d %5d %5d %5d", h,H,C,t);//¼ÓÈë»»Ðзû\nsd¿¨ÖÐûÓÐÊý¾Ý
                         res=f_open(&file,"/count.txt",FA_OPEN_ALWAYS); //´ò¿ª»òÕßн¨Îļþ¼Ð
          if(res==FR_OK)
         {
         f_open(&file, "/count.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sizeof(distance_str)-1,&bw);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30,&bw);
                }
          f_close(&file);
         }

  }        这怎么换行,上面是我每次要显示的一组数据

网友F:
使用sprintf 将 你的数据转换字符串就直接写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使用sprintf 将 你的数据转换字符串就直接写就行了。

        if(Y)
        {
                sprintf(distance_str, "%5d %5d %5d %5d\r\n", h,H,C,t);//¼ÓÈë»»Ðзû\nsd¿¨ÖÐûÓÐÊý¾Ý
                         res=f_open(&file,"/count.txt",FA_OPEN_ALWAYS); //´ò¿ª»òÕßн¨Îļþ¼Ð
          if(res==FR_OK)
         {
         f_open(&file, "/count.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sizeof(distance_str),&bw);
                //        f_lseek(&file,f_size(&file));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30,&bw);//30³¤¶È
                }
          f_close(&file);
         }
  }        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使用sprintf 将 你的数据转换字符串就直接写就行了。

已经转换了,我的意思是我要写多组数据,后面的总是覆盖前面的。不知道怎么弄,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经转换了,我的意思是我要写多组数据,后面的总是覆盖前面的。不知道怎么弄,哎 ...

f_lseek (,文件大小) 找到文件大小

网友F: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E:
                 if(Y)
        {
                sprintf(distance_str, "%5d %5d %5d %5d\r\n", H,h,C,t);//¼ÓÈë»»Ðзû\nsd¿¨ÖÐûÓÐÊý¾Ý
                         res=f_open(&file,"/count.txt",FA_OPEN_ALWAYS); //´ò¿ª»òÕßн¨Îļþ¼Ð
          if(res==FR_OK)
         {
         f_open(&file, "/count.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
                        f_lseek(&file,f_size(&file));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sizeof(distance_str),&bw);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30,&bw);//30³¤¶È
                }
          f_close(&file);
         }
  }
还是不行,还是只显示最后一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