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 库函数解析

楼主(2015-04-18):
GD32终于出自己的库了,不用再移植STM32的库了。拿到GD的库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时间看,今天抽空看了看。下面是对比。。首先是首页Modules的对比

楼主:
首先GD的主页没有CMSIS的的索引,外设库的索引页没有详细的列表。没有Example,Template 的索引。但是两者外设有几点不一样的地方:
GD32中多了EXMC,ETH
STM32中多了FLASH,CEC
GD32中改变名称的外设为FMC,MCUDBG,TIMER。分别对应STM32中的FSMC,DBGMCU,TIM。

楼主:
两者之间Data Structures的对比

楼主:
Data Structures的变化以我们熟悉的GPIO为例,STM32中原来是GPIO_InitTypeDef,现在变为GD32中的GPIO_InitPara,几乎所有的TypeDef都变更为Para。里面的定义也基本都变了。

楼主:
Files下的目录对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者之间Data Structures的对比

这个分享很重要的,对开发很有帮助的。

网友B:
为什么不搞个中文的呢,现在很多外国芯片都有中文文档。国内的反倒没有。不解。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搞个中文的呢,现在很多外国芯片都有中文文档。国内的反倒没有。不解。不解。[ ...

其实我也奇怪,ST都有中文的,GD反而没中文的。

网友C(2015-06-18):
引用 楼主:
首先GD的主页没有CMSIS的的索引,外设库的索引页没有详细的列表。没有Example,Template 的索引。但是两者外 ...

有点小错误哦,GD的FMC不对对应STM32的FSMC 。 GD的EXMC才是对应STM32的FSM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小错误哦,GD的FMC不对对应STM32的FSMC 。 GD的EXMC才是对应STM32的FSMC

楼上的很认真,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E: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TLR;        /*!< GPIO port mod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0      */
    __IO uint16_t OMODE;       /*!< GPIO port output typ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4      */
    uint16_t RESERVED0;        /*!< Reserved,                                                      0x06      */
    __IO uint32_t OSPD;        /*!< GPIO port output spee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8      */
    __IO uint32_t PUPD;        /*!< GPIO port pull-up/pull-dow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C      */
    __IO uint16_t DIR;         /*!< GPIO port input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0      */
    uint16_t RESERVED1;        /*!< Reserved,                                                      0x12      */
    __IO uint16_t DOR;         /*!< GPIO port output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4      */
    uint16_t RESERVED2;        /*!< Reserved,                                                      0x16      */
    __IO uint32_t BOR;         /*!< GPIO port bit set/reset registerBSRR,          Address offset: 0x18      */
    __IO uint32_t LOCKR;       /*!< GPIO port configuration lock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C      */
    __IO uint32_t AFS[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HIGH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0-0x24 */
    __IO uint16_t BCR;         /*!< GPIO bit reset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8      */
    uint16_t RESERVED3;        /*!< Reserved,                                                      0x2A      */
}GPIO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这个GPIO的定义和datasheet中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搞个中文的呢,现在很多外国芯片都有中文文档。国内的反倒没有。不解。不解。[ ...

GD的不完善,参考STM32的吧。两个对照的看,看在他便宜风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小错误哦,GD的FMC不对对应STM32的FSMC 。 GD的EXMC才是对应STM32的FSMC

谢谢你的提醒,看到了,果然错了。

网友F:
GD的资料。比较少,有点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