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小板 不小心操作了PTA0 PTA1 JTAG无法使用了

楼主(2015-04-18):
悲剧了, 想使用一个IO口  不小心配置了PA0 PA1  现在下不进去程序了  怎么办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不幸中的万幸啊   SWD的引脚没被改,这个模式仍然能用  把PA口的操作关了  JTAG方式 又能用了

网友A:
就算复用了其他,也没关系:先按下复位按键,然后点击下载,然后松开复位按键……也就是,抢在程序执行复用功能前,那是还是jtag功能,那就可以下载

楼主: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原因了   中午好使了   下午立刻又不好使了   总是下载不进去程序  纠结啊

网友A:
说说下载不了的原因吧……总会有提示什么内容吧?

网友B: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 ... ro/files/um0462.zip上下载一个STM32固化的BootLoader的上位机PC端程序,然后用ISP方式随便下载一个之前能用的镜像试试。

网友C:
楼主最小系统怎么设置的?
1:NMI引脚加上拉 4.7K到10K。
2:RESET引脚加上拉4.7K到10K和0.1uF对地电容
3: SWD_DIO或者JTAG_TMS引脚上拉10K。
另外,检查下你的电源稳定不,还有下载线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