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icrium 官方Kinitis K60 UCOS 系统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5-04-18):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要超频,不超频,就不需要配置时钟,默认20M频率……

网友B:
如果没有配置,是否是只使用FEI模式呢?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具体时钟模式,你需要查看下你代码的配置。
由于你的代码不是官方的,所以具体的功能你需要问你代码来源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