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27):
元件放置设计与默认PCB规则冲突,绿色都表示与规则冲突,运行DRC规则检查后,看看都是与那些规则冲突,如果你认为这些设计没有错误,或者符合你的要求,你就去DESIGN中RULE中修改相关冲突规则即可!

网友B:
改DRC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