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8T6 TIM3 CH1如何才能映射到PB4?

楼主(2015-04-18):
STM32F103C8T6 TIM3 CH1可以输出到PA6和PB4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pwm_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设置IO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定时器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重新将Timer设置为缺省值
    TIM_DeInit(TIM3);
    //采用内部时钟给TIM3提供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tim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1;                             //这个值实际上就是TIMX->ARR,延时开始时重新设定即可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InitStruct);

    //设置PWM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ARR预装载缓冲器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开启定时器
    TIM_Cmd(TIM3,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用上面这段,在PA6上有PWM输出

//=============================================================================
// PWM-> PB4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但这段在PB4上没有输出PWM

谢谢!

网友A:
这句话去掉试试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楼主:
谢谢!

改成下面这样还是没有
/=============================================================================
// PWM-> PB4
//=============================================================================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B(2015-09-23):
引用 楼主:
谢谢!

改成下面这样还是没有

请问你最终映射到PB4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