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肯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附波形)

楼主(2015-04-18):
波形见4楼.
控制IC是M51996
控制回路有驱动波形,主回路逐渐加电后波形如下,50V/格
主回路电压7V时:
C:\Users\sj\Desktop\1
主回路电压10V时:
C:\Users\sj\Desktop\2
主回路电压20V时:
C:\Users\sj\Desktop\3
主回路电压30V时波形消失:
C:\Users\sj\Desktop\4

各位大大,这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7V:

10V:

20V:

30V:

楼主:
波形怎么上传?

楼主:
补充一下,是多绕组的反激电源。

网友A:
爱莫能助

楼主:
忘说了是主回路开关管d s间的波形,我用调压器一点点加电压,超不过30V波形就一条直线了

网友B:
你想要什么效果  就是前三种锯齿波吗

楼主:
我想加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