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174)

楼主:
26.6.3 附加特性
26.6.3.1 地址确认

        当SPI被配置成从机模式(CTRLA.MODE是0x2)伴有地址确认(CTRLA.FORM是0x2),SERCOM地址确认逻辑被使能。当地址确认被使能,传输的第一个字符是检验地址配置。如果匹配,那么接收完成中断标志在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INTFLAG.RXC)被设置,MISO输出允许并且传输进行,如果不匹配则传输被忽略。
        如果设备在休眠模式,一个地址匹配能唤醒设备来处理传输。如果地址不匹配,则完成传输被忽略。如果9比特帧格式被选择,只有移位寄存器的低8比特检查相对的地址寄存器(ADDR).
26.6.3.2 从机移位寄存器预装载
        当开始一个传输,在从DATA装入新的数据之前,从机将首先传移位寄存器的内容。第一个发送字符可以是移位寄存器的复位值(如果第一个传输从上一次复位开始)或是上一个传输的最后一个字符。预装载能被用在_SS是高电平预装数据到移位寄存器当并且当开始传输时剔除哑字符。
        为了在第一个SCK边缘有足够的建立时间,足够的时间必须被给出在_SS变低和第一个SCK采样边缘,如图所示:

预装载是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B中的从机数据预装载使能位来使能的(CTRLB.PLOADEN)。
当同步信号_SS信号是高电平,只是一个数据字符写入到DATA将被预装进移位寄存器。下一个写进DATA的字符在_SS被拉低以前将存在DATA直到传输开始。移位寄存器当前的内容被移出。
26.6.3.3 主机和多从机
        主机多从机通讯只在主从选择允许(CTRLB.MSSEN)设置为0并且硬件_SS控制是禁止的情况下可用。如果总线由几个SPI从机组成,SPI主机能用通用I/O管脚控制_SS线到每一个总线上的从机。如图所示。在这个配置中,SPI从机的信号选择将通MISO线驱动从机。

        一个交替的配置如图所示。在这个配置中,所有从机的n都连在一起。一个公共的_SS信号线提供给所有的从机,可以同时地使能它们。主机必须移n个字节结束传输。依据主从选择使能比特(CTRLB.MSSEN),_SS线可以通过正常I/O管脚即可硬件控制也可软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