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的TIMER捕获功能,求取输入PWM信号的周期,误差很大

楼主(2015-04-18):
使用的是TIMER2的CH1通道,PWM信号接在PA0脚。输入PWM的周期信号为100Hz,根据捕获值计算出来却是105Hz,这误差也太大了吧!!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呀,指点一下呀,万分感谢呀!!
下面是我的相关部分程序:
1、时钟部分,TIMER2的时钟频率,我是初始化为36M.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AHB时钟=系统时钟/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倍频系数为9  PLLCLK=8*9=72
2、TIMER初始化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复位模式为从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使能主从模式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计数器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2, ENABLE);          //使能CC2中断请求
3、TIMER中断处理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2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2_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2);

}

楼主:
搞清楚原因了。原来STM32的TIMER的时钟经过预分频后,TIMER的时钟误差也相应变大了不少(有点太离谱了)。不分频测量1KHz的脉冲误差0.5us.分18频后的误差就像我上面讲的了。
各位朋友用到这一块,要小心了。

网友A:
LZ说要18分频,但是
2、TIMER初始化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8;
这里的18应该改为17才行哟,我觉得。

网友B:
时钟分频后 肯定是有误差的  这个要靠经验来补偿了
多采集几次 取平均 得经验值来校准

网友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8;
好像这里应该是TIM_Prescaler = 17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清楚原因了。原来STM32的TIMER的时钟经过预分频后,TIMER的时钟误差也相应变大了不少(有点太离谱了)。 ...

随手乱设置,自己坑自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随手乱设置,自己坑自己

:lol
正解,他上面还说大家要小心了,他自己的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