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为什么怎么调对比度都显示不清晰???

楼主(2015-04-18):
(无正文)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调对比度的时候,显示有变化吗?

网友B:
工作电压呢?

网友C:
想起以前公司的一个硬件工程师做的产品,

批量了快出厂了才发现12864对比度不能调节,

因为他设计的是正电压调节,供应商不知怎么搞的发了负压调节的,

幸好12864上自带负压,可以通过一个焊点选正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对比度的时候,显示有变化吗?

有一点儿变化

楼主:
说的工作电压是5V,我给供的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以前公司的一个硬件工程师做的产品,

批量了快出厂了才发现12864对比度不能调节,

怎么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工作电压是5V,我给供的是3.3V

弄个5V试一下,情况会不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5V试一下,情况会不会一样。

供电我还是用的3.3V.vo口那个电位器,的另一端改为5V就OK了,真心奇怪

网友:
LZ   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它液晶屏出厂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E:
不看手册就玩!能不出事吗!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行,还是按照给的资料设计电路图

网友G:
调节那有个管教上所接的电阻的大小的吧。

网友C:
18脚是负压输出,通过电位器给3脚。

网友H:
这个12864屏的是5V驱动的常见。

网友I:
有没有模块的PCB那部分的元件图片,我看看背面的元件,我帮你分析下,这个PCB上可能有一个跳线,修改驱动电压的

网友J:
调对比度的那个电阻换一下呗,试试有没有变化

网友K(2015-12-08):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模块的PCB那部分的元件图片,我看看背面的元件,我帮你分析下,这个PCB上可能有一个 ...

你好,我有个难解决的问题,你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L:
12864不能直接改对比度,可以再加上一个滑动变阻器试试吧

网友I(2016-01-25):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有个难解决的问题,你可以帮帮我吗?

之前一直在忙,现在才看到,你什么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