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光耦 管脚电阻怎么计算得来的

楼主(2015-04-18):
这里用的是HCPL2530 光耦   ①左边CP+接的是5V电源 这里的R3是怎么算出来的???②Vcc也是5V  R9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  或者可以解释下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A:
1.根据HCPL2530的参数资料,1-2脚发光二极管电流If最大值25mA,由安倍定律算出R3最小200欧姆,取330欧合适。
2.同样,右侧三极管的电流Io平均值8mA,Vcc为5V时,R9最小630欧左右。按道理Vcc为20V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