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CD和OLED的显示驱动电路的差别是啥?

楼主(2015-04-18):
各位大侠,有搞这块的吗?用新唐单片机能实现吗?

网友A(2020-01-24):
跟控制系统没关系吧

网友B:
驱动方式应该一样吧

网友C:
可以啊,就看这个显示屏是什么接口了。

网友B:
多大的屏幕啊

网友B:
如果只是控制屏幕,一般都有通信接口。

网友B:
如果是开发屏幕的控制器,那一般也不是用单片机,都是专用的芯片,不然刷新速度跟不上。

网友D:
看分辨率,多少线

网友D:
还有刷新速度

网友D:
简单的那种小显示屏肯定没问题

网友E:
没有,没做LCD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