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OLED显示里面switch和driver TFT作用分别是怎样的呢?

楼主(2015-04-18):
用到用单片机控制OLED,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是啥呢?

楼主:
大家没有人知道这个吗

网友(2015-06-17):
OLED,和LED屏幕操作方法还不同吗?不就是显示的不同吗

网友:
操作方法应该一样的,只是显示原理不同,看看你的用的SPI接口还是IIC。然后按照说明书做就行了。

网友A:
操作方法应该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就看通信接口或时序协议了。

网友:
这有什么区别吗?按照通信协议控制就是了。

网友:
一般这两个都是用什么协议传输锕

网友B(2015-07-17):
那应该是显示介质不同,控制方式一样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