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静态库的调用疑问,J急!急!急!

楼主(2015-04-18):
今天编译了一个静态库,但是调用的时出现了一下问题。在同一个文件目录下如图的几个文件,输入如图的命令,发现找不到我的库文件。我输入的命令如下:$gcc DX8_A8.c -static -L. -lcdx8api_a8_i2c -o dx8_test    ,在-L.和-lcdx8api_a8_i2c之间有空格没有,在有空格的情况下,出现找不到库的错误(图1)。在没有空格的情况下,又找不到被调用的函数(图二)。可以确定的是库相关的头文件是包含了的,库里面也有该函数。

图1

图1

图2

图2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自己先定一下。

楼主:
其实我自己也做过实验。我觉得应该加-L.和-l应该有空格。但是我现在又不知道我上面到底是什么地方除了问题。我的库文件名应该没有写错吧。麻烦给位大侠帮忙看看。感激

楼主:
看来大神些周末都出去耍了,没时间回答我的问题哟。

网友A:
检查一下库的elf格式与当前编译环境是否一致,比如elf32和elf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库的elf格式与当前编译环境是否一致,比如elf32和elf64。

谢谢你的回答,我最后找到问题了,差不多就是你说的原因。

网友B(2015-05-20):
原理如痴,难怪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