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性电容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4-19):
输入的信号是交流信号,而电容是极性电容,电容正极在右侧,那一开始的正半周信号不是造成了极性电容左侧电位高于右侧电位了吗?极性电容不是不可以加反向电压的吗?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半波整流电路,c1是蓄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半波整流电路,c1是蓄能电容

但是输入信号是交流的噢,极性电容不是只能接受正向电压吗?

网友B:
严格来说,这个电路后面是有负载的,还可能有滤波电容。

先说没有负载、没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信号负半轴,电容极性是对的,没问题;正半周,如果认为二极管反向电流为无限大,那么电容为断路状态,也没问题。

在有负载的情况:信号负半轴,电容极性是对的,没问题;正半周,电容确实为反接状态,但如果负载较轻(电容反向充电电流较小)、并且周期很短,电容并不至于因反接而损坏,况且在下一个信号负半周期间,还有对电容的修复作用(比如电解电容)。当然,如果负载较重、信号周期又特别长(比如几十秒甚至分钟),电容很可能因反接而损坏。

在有滤波电容,而且电容足够大(实现滤波功能所必需的)的情况:只有上电即赶上信号正半周期时,才会出现电容反接的情况。之后,由于滤波电容的储能,电路图中的电容器就再也不会出现反接状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输入信号是交流的噢,极性电容不是只能接受正向电压吗?

单向半波整流用的就是有极性电容,常见的是电解电容.
因为有二极管D1,电容不会承受反向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说,这个电路后面是有负载的,还可能有滤波电容。

先说没有负载、没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信号负半轴, ...

正半周,如果认为二极管反向电流为无限大    正半周,不是截止状态,电流好像无限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半波整流用的就是有极性电容,常见的是电解电容.
因为有二极管D1,电容不会承受反向电压 ...

这种才是滤波电容好吗?是并联在输出的单向脉动电压上的,而我问题的图是串联在信号上的,而且你看经过电容后的波形根本没滤波后的“平缓”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说,这个电路后面是有负载的,还可能有滤波电容。

先说没有负载、没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信号负半轴, ...

麻烦大神帮我理清一下这个电路的思路好么?(1)输出波形的正向电压是如何被抬上去的(红色标记处)?
(2)当输入信号在负半周时,就是电流如蓝色线方向移动时,输出电压不应该一直被钳在-0.7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才是滤波电容好吗?是并联在输出的单向脉动电压上的,而我问题的图是串联在信号上的,而且你看经过 ...

是不是半波整流,主要看电容容量和负载情况,如果用电解电容,设计者是希望容量比较大,一般可以看成半波整流。LZ可以把信号看成变压器付边,电路变形,看看电路拓扑是不是半波整流

网友A:
如果负载比较轻的话,C1上的电压为信号负半周峰值-0.6V。设正弦波峰值Vp,波形为Vp * SIN(wt)
则电容本身存储的电压约为Vp-0.6v,波形接近直流。
电容正极对地电压
= Vp * SIN(wt)   -  (Vp-0.6)
=  Vp * SIN(wt)   -  Vp+0.6
= Vp * (  SIN(wt) -1 )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