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图的三极管作用

楼主(2015-04-19):
如本图所示,芯片的作用已经知道,也明白为什么输入会那么接。可不太清楚三极管Q1的作用是什么?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是作为开关吗?

楼主:
没人指导一下吗?

楼主:
感觉就是D段和B段同时为“1”时,会让三极管导通,但导通后做什么呢?让三极管的GND段为高电平?那不就什么都显示不了了吗?

网友A:
YD亮时YB锁存失效,否则YB灭(HI)时4511锁存.

网友A:
看CD4511规格书就明白了.

楼主:
自己琢磨明白了,由“1”变“2”时不锁存,其它都锁存。这个电路就这个功能,谢谢Land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