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在使用触摸的时候,不考虑其他功耗最低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5-04-19):
最近有个项目要上,想使用PSOC 10个触摸按键,用到电池供电,担心功耗。
所以想问问。
PSOC4在使用触摸的时候,不考虑其他功耗最低能做到多少?
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PSOC1,待机电流很小,也是电池产品,PSOC4我不知道,不过CYPRESS的功耗控制比较好,用3.3V的电压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们有做专门的触摸IC,1~12个键都有,低功耗,性能稳定,可以加下Q:316793822,发资料给您了解下

网友C:
这个只要是控制应该很多的场景都可以吧

网友D:
这个应该很低的,你想要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