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5150 第一次上电没电压输出,第二次上电才有输出?

楼主(2015-04-19):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TPS65150按照DATASHEET    21图里面的电路搭建,输入用DC/DC 开关电源输入3.3V,输出8.1V、-6.9V、22V

结果:

1、第一次给芯片上电没有输出,若紧接着第二次上电,三个电压都有输出。

2、如果掉电了以后,隔一小段时间大概一两分钟左右再上电又没输出。

3、若前后两次上电间隔时间很短(几秒),则第二次上电就有输出。

不知道是哪个电容弄错了?

请大神赐教。谢谢!
PS:之前怀疑是电容的问题,现在觉得很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我把同事的板(正常输出的板)这部分电路外围器件拆下来(除芯片外)换到我的板上,现在输出正常了,不过输出三个电压有差别,分别是10.1V、-8V、20V。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电阻的问题,导致电压输出过小所致。

现在问题已解决,原来是连接第14脚ADJ的电容有问题,问题电容为20UF,太大了,改为20PF就OK了。

网友A:
这个调整下你的输入侧所接的电容的,吧该容值降低的。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电容选择有问题,datasheet里面有推荐的电容的大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整下你的输入侧所接的电容的,吧该容值降低的。

你是说输入端电容太大了,上电慢导致无法启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电容选择有问题,datasheet里面有推荐的电容的大小吧

我也觉得是电容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C:
是这个图么,是的话等会儿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图么,是的话等会儿研究研究。

对,就是这个图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图么,是的话等会儿研究研究。

还有其他问题,有些板多次上电都没有输出,Vs这地方只有3.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整下你的输入侧所接的电容的,吧该容值降低的。

还有其他问题,有些板多次上电都没有输出,Vs这地方只有3.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电容选择有问题,datasheet里面有推荐的电容的大小吧

还有其他问题,有些板多次上电都没有输出,Vs这地方只有3.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图么,是的话等会儿研究研究。

我的图纸,13脚CTRL接4脚,15脚VGH接0.47UF到地。

网友D:
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E:
你的输入是开关电源,你的电容不对啊,弄个100uf的极性电容放到输入端,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输入是开关电源,你的电容不对啊,弄个100uf的极性电容放到输入端,妥妥的 ...

从开关电源过来  并了两个100UF的电容,同一套方案,别人的板上就没出现问题,我的就有,很诡异。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正常工作和不正常工作的,3.3V  上升沿1ms

楼主: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为什么5块中只有1块是正常的。而且同事跟我一个方案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D: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为什么5块中只有1块是正常的。而且同事跟我一个方案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还有芯片质量也有关哦!

网友F:
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高频铝电解电容吗?

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芯片质量也有关哦!

芯片没问题,把没输出板的芯片换到有输出的板上去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电容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电容的问题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严格按照datasheet里的电路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严格按照datasheet里的电路做的吗

电容问题,看我的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问题,看我的更新

嗯,谢谢
我去看一下

网友G:
更大的可能性是你的电源上升太缓。

网友H:
这个看下你的硬件设计上是否有缺陷的

网友I:
找到原因就好,这样才能学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下你的硬件设计上是否有缺陷的

已经找到原因了,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原因就好,这样才能学到知识

是的,花了不少功夫: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