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error

楼主(2015-04-19):
ov, CAN, npu, os, pen
:mymove.cmd: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mymove.obj' for inpu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这个错误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这个文件或目录。
你用哪个片子?CCS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文件或目录。
你用哪个片子?CCS几?

3.3

网友A:
可能是CMD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