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高手PLL问题

楼主(2015-04-19):
我使用的ST72F324  晶振用4M,仿真选项如下:
PLL :             PLL  Enabled
Oscillator Range: MP:2-4M
Oscillator Type:  Resonator Oscillator

用示波器测 晶振输出脚8M,可仿真时,时钟定时不正确
另外设置MCCSR = 0X82 ;
MCO/PF0 输出频率3M左右,意味着fcpu = 3M,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时钟安全系统起作用了?
我怎么做才可以得到 fcpu = 8M? 请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楼主:
STVD7 for inDRAT-STX

网友A:
你的仿真器设置是怎样的?

可仿真时,你的时钟可能没有设置正确,你可能使用的是仿真器的时钟,不是使用的芯片的时钟。仅供参考,具体你要请教SEA_AE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器设置是怎样的?

可仿真时,你的时钟可能没有设置正确,你可能使用的是仿真器的时钟,不是使用 ...

Oscillator Type:  Resonator Oscillator 对应于用内部的振荡电路来驱动晶振。

对于ST72F324,在STVP7的设置里面,上面的设置应该对应于:
OSC TYPE:      Resonator Oscillator
OSC RANGE:     Medium Power Resonator (MP) 2/4MHz
PLL OFF:       PLLx2  Enabled

使用4M晶振时,应该对应到8M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设置的
PLL :             PLL  Enabled
Oscillator Range: MP:2-4M

是这样设置的
PLL :             PLL  Enabled
Oscillator Range: MP:2-4M
Oscillator Type:  Resonator Oscillator
应该不是内部时钟吧,现在我把程序烧进去也一样慢

网友C:
建议在用示波器进行测量时,不要连接硬件仿真器

楼主:
晶振是4M,晶振脚,用示波器看到的是8M
MCO输出主时钟是3M,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把时钟修改为 Medium Power Resonator (MP) 4/8MHz
编程option 失败
取消PLL使能,又连不上去,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用示波器进行测量时,不要连接硬件仿真器

谢谢楼上!
我按照楼上的方法,不连接 indart-STX 硬件仿真器,晶振频率测不出来,把晶振短路也可以工作,说明用的是内部RC,可我选择的是用晶振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硬件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