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系列单片机,指针取整型值错误,用F0的进来看下

楼主:
STM32F0 系列单片机,指针取整型值错误,用F0的进来看下,代码如下,附件里也有个工程可以下来单步运行下,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uint8_t a[]={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定义a 数组
int main(void){

        uint32_t*b=0;        //指针b
        uint32_t cc;        //临时变量
        b=(uint32_t*)(a+1);        //给a的指针地址+1他
        cc  =*b;                                        //取值这步运行就出错    //如果程序没出错cc的值应该为0x04030201,    但取值就出错
        if(cc == 1)cc=0;
        while(1){

        }
}

这是F0空工程包函上面的代码.

网友A(2015-04-19):
那你现在的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的值是多少呢?

看图

执行到这

执行到这

再执行就到这出错了

再执行就到这出错了

楼主:
我把这代码放到F4 运行可以正确取值不会出错,F0 就这样出错了

网友B:
应该不是F0的问题,直接让b指向的地址为0就是错误的。

楼主:
int main(void){

        uint32_t cc=4;        //临时变量
        uint32_t*b=&cc;        //指针b
        b=(uint32_t*)(a+2);        //给a的指针地址+1他
        cc  =b[0];                                        //取值这步运行就出错
        if(cc == 1)cc=0;
        while(1){

        }

}

按你这方法刚试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C:
对齐问题。
在cortex-m0上,总线对访问内存数据是有一个对齐约束的:访问32位内存数据,该数据必须对齐到32位地址;访问16位内存数据,该数据必须对齐到16位地址,否则访问时将导致 hard fault。
你定义的 a 数组,链接器应该是将其对齐到了 32 位(或 16 位)地址,那么 a + 1 的地址,显然不满足访问的总线约束。

楼主:
确实是,能被 4整除的地址取值没有问题,有没有这M0 这方面更详细的内容?在哪里写有?

网友D:
对齐问题。M0不允许非对齐的访问,M4允许。
把小的类型的指针转换成大的类型的指针都会出现这个异常。

网友E:
*b={0x01,0x02,0x03,0x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b={0x01,0x02,0x03,0x04}

你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int main(void){

好多非法操作,对C指针非法使用,导致的,B[0]应表示成:*(b+0),才是因为B不是数组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什么意思?

指针操作的四字节的数。CC不会等于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操作的四字节的数。CC不会等于1的。

能被4整除的地址是可以取值的,所以代码是没问题的
例如:b=(uint32_t*)(a+4);  这样是可以的, b的指针地址为0x20000000   这样是可以取值, 0x20000001  这样就不行.

网友F:
这编程风格··java

网友G:
指针,无论是全局还是局部,不可用悬空,在定义时一定要让其指向一个位置(地址),否则极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H: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int8_t num;
}ARRAY;
ARRAY a[20];
试试这种。

网友I:
uint32_t*b=0;        //指针b 错了。

uint8_t a[]={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定义a 数组
int main(void){

        uint32_t*b;        //指针b
        b =&a[0];
        uint32_t cc;        //临时变量
        b=a+1;        //给a的指针地址+1他
        cc  =*b;                                        //取值这步运行就出错    //如果程序没出错cc的值应该为0x04030201,    但取值就出错
        if(cc == 1)cc=0;
        while(1){

        }
}

网友J:
b=a+1;        //给a的指针地址+1他

应该是这里问题,改成b++试试。

楼主:
程序是没问题的,看调试信息那都可以显示 b  指针指向的地址和数据出来,M是M0 对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int8_t num;

按你的方法改了,看调试窗口也正确的,但单步到取值那就出错,结果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非法操作,对C指针非法使用,导致的,B[0]应表示成:*(b+0),才是因为B不是数组名。 ...

数组其实就是一个指针,指针也可以用数组来取值的,不信你可以去实验就知结果了,你可以把上面的代码用到别的单片机上运行,只是现在M0 运行上面的代码出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组其实就是一个指针,指针也可以用数组来取值的,不信你可以去实验就知结果了,你可以把上面的代码用到别 ...

在我的项目中,测试了你的代码,完全没有问题,正常读出,我用的STM32F071RB,KEIL 4.73,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没有及时把变量反映出来,后面多走几步试下。

网友K:
没觉得程序有错,希望楼主能找到最终的问题所在

楼主:
看了Cortex-M0 手册上的错误中断寄存器上的值对应的就是  (未对齐访问导致的 fault)          总结在对齐上的错误,代码是没有问题,M0上不支持不对齐的访问导至的错误.以后大家在M0上要注意这类问题了.

M0 寄存器

M0 寄存器

M0 手册上对应的错误中断

M0 手册上对应的错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