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509烧录问题

楼主(2015-04-19):
新接触PIC单片机,在用PICKIT2烧录PIC12F509时,出现Invalid OSCCAL value detected的提示,程序烧录失败:Praogramming failed at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x000000。
单片机是新的(换过几个单片机也是一样),电路查过连接应该也没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之前我用kit3  都试过这情况,后来用编程器烧的。    后来发现kit 3坏了。

网友B(2015-07-13):
KIT2  主要是用来仿真的。烧录起来不顺畅

网友C:
我司8PA53可以直接替代PIC12F509, 脚位兼容,性能一样,单价便宜很多。 有兴趣了解请联系我

深圳南翔科技-曹女士
QQ:18837519  TEL:13798592723

网友D:
应该是烧录器问题 或者没有接好烧录脚      上次就用的你们的53  频率有问题  过下锡炉 频率完全变化了

网友B:
我们家有替代PIC12F509的,直接烧录PIC的程序。还可以代烧录哦。

网友E:
PIC单片机代理,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F(2015-08-18):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kit3  都试过这情况,后来用编程器烧的。    后来发现kit 3坏了。

我是微纳尔小梅,IC内存代理,价格低,保证品质。如有需求请随时联系我:13798276573    0755-2360-0583

网友F:
引用 网友B:
KIT2  主要是用来仿真的。烧录起来不顺畅

我是微纳尔小梅,IC内存代理,价格低,保证品质。如有需求请随时联系我:13798276573    0755-2360-0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