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同时读取10个并行IO口上的10位格雷码

楼主(2015-04-19):
stm32如何同时读取10个并行IO口上的10位格雷码

网友A:
速度快吗?不是高速的话用TIM+DMA+gpio 读入! tim定时触发DMA采集。tim就是波特率!

网友B:
直接全部连到一组IO了,比如PB口,一条指令读,多简单;

网友C:
楼上的办法是软件效率最高的办法,只是用 10 多条引脚, 感觉好浪费。
是否考虑并串转换以减少 IO 的使用。

网友D:
接绝对式编码器,用FPAG实现比较灵活。

网友E:
用两片8位的并行转串行的芯片扩展一下,能节省不少引脚,你看一下74LS165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意思是同时读取?是否脉冲很短?多少脉冲宽度?需要的采集速度多少?可以考虑d触发器。锁存可以保证同时!还要看你读的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办法是软件效率最高的办法,只是用 10 多条引脚, 感觉好浪费。
是否考虑并串转换以减少 IO 的使用。 ...

接意味寄存器,再用spi+dma方式读取,那真的是更加happ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