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发射器无法发射请教布板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2015-04-19):
   请教下各位高手,小弟不太清楚哪个地方错误导致不能发射。双面板两面铺GND

网友A:
不是打击楼主,但是楼主画的电路板,只能跑单片机,做射频PCB,需要重修高频电路3次,再加3年画PCB经验。阻抗匹配完全不管,地回路规划基本不顾,阻容是0805的吧?这个做射频,基本没戏,至少要0603的。推荐楼主买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打击楼主,但是楼主画的电路板,只能跑单片机,做射频PCB,需要重修高频电路3次,再加3年画PCB经验。阻 ...

有学习才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布局布线不怎么好,但LC数值配合的好还是可以振荡的,把SAW的两脚(不是连到外壳的)并联22pF后,可以验 ...

布局有哪些改进的点?  感谢您指正一二

网友A:
先去看“高频电路设计”和“信号完整性设计”的英文版。

网友C:
发射电路部分最好不要铺铜

网友D(2015-06-10):
我也是以前没搞过射频电路,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随时分享调试经验啊~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