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遥控器电路有问

楼主(2015-04-19):
我想请教诸位前辈们这个433发射电路几个问题:
1. 433MHz的声表面波到底是起振荡器作用还是滤波器作用?

2. 电感L4的作用是什么?已经测试过将L4短接是电路是不能工作的.

3. 电容C3的作用是什么?经过测试根据PCB板材的不同,有的板子必须要装这个电容,不装不能工作;有的板子不能装这个电容,装了就不能工作了;还有的板子装与不装效果一样。

4. 震荡出来的信号经过高频三极管放大,放大的信号是否在三极管的集电极?电路测试过几个,拆掉天线、拆掉耦合电容C2对发射距离没有什么影响。是否是PCB布线有问题?

5.请问将电路中的哪一部分当做天线发射距离最远?

6.我打样做过几块PCB,发现1.6mm的板子(100米)比1.0mm的板子(60米)发射距离远,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声表是选频滤波用的,图看不到,无法回答楼主。电路哪一部分都不能当天线,天线就是天线,目标是尽可能高效率地辐射和接收能量,433M的PCB,不应该用1.6和1.0这么厚的,当然我用0.8的也在做,那是因为我压成本,而且耍了技巧,否则应该用4层板。你的板子能东拆西拆还不影响距离,说明根本没工作。不管板子多厚,能工作就是王道,但是绝对是越薄越好,不然你阻抗控制和地回流的低阻抗怎么保证?

网友B:
我想请教诸位前辈们这个433发射电路几个问题:
1.  是谐振器,尽管你可能用二端的SAW,但也是做谐振器来用。电路的调整应该在不使用SAW的情况下进行。频率要稍微高于目标频率。

2. L4 是振荡电路的一部分将L4短接自然是不能工作的.

3.  C3 也是振荡电路的一部分。由于分布电容和三极管CE节电容的存在,某些情况可以不需要,但要参考 1 的问题。

4.  这里不是“震荡出来的信号经过高频三极管放大”,你的电路中振幅最高的位置自然是在三极管的集电极。

5.  如果将L4做成PCB电感,可以兼做发射天线。

6. 如果是多层板,要考虑板厚,不过单面板,似乎不必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C:
1.声表面滤波器是起选频的作用;

2.L4是个电感也就是扼流圈,阻高频通低频。

3. 电容C3作用不详,类似补偿吧;

4.集电极;

5.可以;

6.没试过,不知。

问一句,你的天线有多长?发射距离多少米?

4.输出信号在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声表面滤波器是起选频的作用;

2.L4是个电感也就是扼流圈,阻高频通低频。

天线大约7cm,画在了PCB上,不过好像没起作用。双面板1.6mm是100米,1.0mm是60米。

网友D:
433M,我经常使用17.3cm的1/4波长天线。

网友D:
LZ要明白这个电路,最好找本高频的书先打打底。

网友C:
用7cm的天线能做到100米很不错了,不过这个跟接受电路的灵敏性很相关,不知你的接受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诸位前辈们这个433发射电路几个问题:
1.  是谐振器,尽管你可能用二端的SAW,但也是做谐振器来用 ...

试了试,拆下SAW,接上频谱仪没有反应。安上的话三极管的集电极有-15dbm左右的433Mhz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cm的天线能做到100米很不错了,不过这个跟接受电路的灵敏性很相关,不知你的接受电路是怎么样的。 ...

接受的灵敏度比较高,用那种带声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要明白这个电路,最好找本高频的书先打打底。

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试,拆下SAW,接上频谱仪没有反应。安上的话三极管的集电极有-15dbm左右的433Mhz信号。 ...
电路的调整应该在不使用SAW的情况下进行

哦,补充下:几十欧的电阻串个电容来替代。。不超过30欧,具体的你看SAW的等效结构图。电容100~200p。100p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