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烟雾报警器中的烟雾传感器 用的是哪种?

楼主(2015-04-19):
请问 烟雾报警器中的烟雾传感器 用的是哪种? 我在网上收了一下 都是MQ2 看了他的资料感觉 不能用于消防类的报警器中。想问下谁做过 消防类的烟雾报警器。 采用的烟雾传感器是哪个厂家的?什么型号?

网友A:
离子烟雾离子烟雾报警器
离子烟雾报警器有一个电离室,离子室所用放射元素--镅241(Am241),强度约0.8微居里左右,正常状态下处于电场的平衡状态,当有烟尘进入电离室会破坏这种平衡关系,报警电路检测到浓度超过设定的阈值时会发出报警。
光电烟雾

.
.
.
.
.
.

光电烟雾报警器
光电烟雾报警器内有一个光学迷宫,安装有红外对管,无烟时红外接收管收不到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当烟尘进入光学迷宫时,通过折射、反射,接收管接收到红外光,智能报警电路判断是否超过阈值,如果超过发出警报。
.
.
.
.
.
.
.

工作原理

从内在原理来说,烟雾报警器就是通过监测烟雾的浓度来实现火灾防范的,如朗鑫烟雾报警器内部采用离子式烟雾传感,它是一种技术先进,工作稳定可靠的传感器,被广泛运用到各种消防报警系统中,性能远优于气敏电阻类的火灾报警器
  它在内外电离室里面有放射源镅241,电离产生的正、负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各自向正负电极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内外电离室的电流、电压都是稳定的。一旦有烟雾窜逃外电离室。干扰了带电粒子的正常运动,电流,电压就会有所改变,破坏了内外电离室之间的平衡,于是无线发射器发出无线报警信号,通知远方的接收主机,将报警信息传递出去。[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离子烟雾离子烟雾报警器
离子烟雾报警器有一个电离室,离子室所用放射元素--镅241(Am241),强度约0.8微 ...

t叔,图片挂了

网友A:
已上传了.原先是截屏copy的.哈哈,少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上传了.原先是截屏copy的.哈哈,少累

太威武了....
就是离子型价格怎样? 电离室耗电怎样? 放射辐射没有问题么?

网友D:
老T叔,介绍的是现在国内外都在使用的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离子烟雾离子烟雾报警器
离子烟雾报警器有一个电离室,离子室所用放射元素--镅241(Am241),强度约0.8微 ...

:loveliness:
没具体型号啊;

网友F(2015-08-13):
不同方案,用的传感器都不一样,如果想了解可以加我QQ552407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