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A7129的多发一收?

楼主(2015-04-19):
请问有哪个大神用过A7129(433模块)无线模块,小弟摸索了好久,只是实现了一对一的发和收,怎么实现多发一收呢?请问有人做出来过吗?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能实现一对一,就分时实现1对多了。轮流每个人分配一个时间片,规定时间内说话。

或者规定一个听-应答,所有模块在听周期内讲话,然后在应答周期内接收回应,如果冲突了(2个以上一起说话),那么应答周期内肯定没有回复,那么就二进制退避算法,随机延时几个周期,重新说一次。这种合适大家话不多的情况。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2023-03-20):
能否分享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