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一个个问题搞定,一个个问题出现

楼主(2015-04-19):
现在可以读出数据,但是读出的数据浮动很大,非常之大,我开始是怀疑我的读时序的问题,可是我读了几个相关的配置、通道寄存器,都是正确的,说明读时序没问题而且都写入正确,那么现在这个数据浮动那么大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zjyyl 大神,看到你已经调试成功能否帮我看看
@mage心寒
@狂奔的蜗牛哥

楼主:
@mage心寒
@xyz549040622

网友A:
方法第一《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B:
你示波器量了没,是不是你的输入就变得很大?参考电压是否稳定?是否开启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示波器量了没,是不是你的输入就变得很大?参考电压是否稳定?是否开启校准 ...

今晚上没办法量了,明天回公司再测,但是我前几天测过一次,应该不会有太大波动。
是否我的增益设置造成的,我不甚明了,因为对CS5532的增益和偏移校准的尚有些模糊,我有以下理解,不是对否。
我的传感器输出是1mv/v,我用5V激励电压,即是满量程输出5mv,而此传感器最大量程为300g,即是300g时输出电压为5mv,我将增益设置为64,且VRS=0,也就是此时芯片满量程输入电压为5/64 = 78mv,即此时最大可测得78mv的输入电压。那么上位机采集到数据最大不可能满量程,应该为m=(2的24次方)/(78/5 ).那么单位数据对应的克数应该为a = 300/m.以此为基准将采集得的数据乘以a,就是所称的重量。
现在对偏移校准等都不知如何理解与操作,我按照说明书校准过一次,数据变化更大了

网友C:
浮动多大?它不同的采集频率有不同的有效分辨率,对那个表看,差不多就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晚上没办法量了,明天回公司再测,但是我前几天测过一次,应该不会有太大波动。
是否我的增益设置造成 ...

数据浮动跟硬件电路很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动多大?它不同的采集频率有不同的有效分辨率,对那个表看,差不多就行吧 ...

浮动非常之大,是正常范围,我这上电路图,请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浮动跟硬件电路很有关系

我上PCB图,请看下

网友E:
你这你要知道是你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本身硬件信号输入变化就很大,你软件浮动大是可以理解 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晚上没办法量了,明天回公司再测,但是我前几天测过一次,应该不会有太大波动。
是否我的增益设置造成 ...

增益的话你设的太大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功率小的时候或者无功率的时候都会出现不正常的浮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益的话你设的太大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功率小的时候或者无功率的时候都会出现不正常的浮动的。 ...

但是我增益设置最低,浮动更大

楼主:
@xyz549040622
@mage心寒
@狂奔的蜗牛哥
@小科
不知道我6L的算法是否正确

网友F:
先把电路电源纹波调下来,然后重点看一个传感器和AD芯片输入纹波是多少,尽可能的降低!

网友G:
我当16位AD用,很稳定的,就是舍去变化的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当16位AD用,很稳定的,就是舍去变化的8位

我设置好后,用示波器测量SDO脚,发现并不是按照我设定的速率变化,而是周期性出现一段,然后又消失几秒,然后又出现一段

楼主:
这是SDO引脚的波形,此期间我并未读取

网友H:
如果设置为连续转换的话,每次转换完毕SDO变低,通知MCU取结果。
MCU监视SDO的变化就知道一次转换有没有完成。
建议你还是先好好读一下手册。

cs553X, 稳定获得20位结果,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浮动非常之大,是正常范围,我这上电路图,请看下

先不要接压力传感器,而是接一个标准电压源,
测试AD转换的程序和电路。
如果没有电压源,可以电池电阻分压来简单的做一个。
电池分压的信号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不要接压力传感器,而是接一个标准电压源,
测试AD转换的程序和电路。
如果没有电压源,可以电池电阻分 ...

嗯,多谢,这个思路很好,我试试

网友I:
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J:
是不是有符号数当然了无符号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设置为连续转换的话,每次转换完毕SDO变低,通知MCU取结果。
MCU监视SDO的变化就知道一次转换有没有完 ...

现在SDO是会周期性变低,但是波形就是19L那样,周期性出现,周期性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有符号数当然了无符号数

??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SDO是会周期性变低,但是波形就是19L那样,周期性出现,周期性又没有 ...

看你布的板,哥们也许是个新手吧。

事情得一步步来,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有判断问题的基础。
1 先确认你的程序基本操作正确,比如读写寄存器正确
2 再确认你的初始化,和转换配置正确
3 这样数字部分就OKAY了。
4 然后再看你的结果对不对

AD的结果牵涉的范围很复杂。只有前面的基本操作没问题了,
才能谈及结果和精度。

网友H:
我自己的程序,不好直接发到网上,
这是一个我网上下载的,我也参考过的程序。
你可以对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的程序,不好直接发到网上,
这是一个我网上下载的,我也参考过的程序。
你可以对照看看。 ...

多谢细心指点,程序已经下载看过,我是用模拟SPI,而且,程序应该也差不多,因为我配置完寄存器后,再去读它,读出的数据和配置的是一样的,说明读写时序正确并已经正确写入。
对于画PCB,兄弟的确是新手一枚,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改正,请多关照

网友H:
基本的读写寄存器没问题之后,可以配置某个通道进行转换,
先不管精度如何,单次转换或者连续转换能正确的进行和取回结果。

为了简单,可以先把内置放大器设置为 1,即不放大
SPS设为最低,这样最慢的转换速度最高的精度和滤波。
可以尝试输入0V 和 半量程电压,满量程电压,看转换结果是否跟着变化,
如果变化且跟估计的值差不太多,程序的时候就可以放心了。

后面就是关心提高精度的事情了。
硬件最关键的是:
合理的转换时钟的设置,
稳定的参考电压
稳定的VA+-电源
避免来自数字部分的干扰

这个芯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K(2015-11-11):
你好楼主,把你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吧,我怎么通讯不上!948424516@qq.com

网友L:
AD与MCU接口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M(2018-01-15):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调试CS5532,能不能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讨论一下

网友M:
您好,我再调试CS5532,数据能读取,初始化完成后去检查几个寄存器的值也没有错误,可是在读取转换数据过程中我去读增益寄存器的值,这个寄存器的值是变化的

网友N(2018-04-09):
l楼主您好,似乎您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最近我在研究使用cs5532芯片,请问您系统校准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校准时需要外接信号吗?还是软件调整就可以呢?说明书说的比较简单,实在看不明白,目前的数据跳动很厉害,猜测是校准的问题,特向您来请教,多谢啦!

网友O:
我设置好后,用示波器测量SDO脚,发现并不是按照我设定的速率变化,而是周期性出现一段,然后又消失几秒,然后又出现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