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很方便用于开发的低功耗蓝牙4.0模块分享

楼主(2015-04-19):
  该低功耗透传的4.0蓝牙无线模块非常有优势的,性价比较高,给大家推荐了,大家有用的,可参考下边的资料的。

楼主:
这个是该模块的基本资料的。。

楼主:
       该蓝牙模块RF-BM-S01 是一款采用美国德州仪器 TI 蓝牙 4.0 CC2540 作为核心处理器的高性能、超低功耗(Bluetooth Low Energy)射频收发系统模块,它拥有目前行业内较小封装的尺寸(13.7x 17.1 x 2.5 mm)。该模块预装 RF-star ’ s RF-BLE 固件并符合 BLE 协议标准。

楼主:
     客户 MCU 通过串口与模块相连。模块启动后会自动广播,已打开特定 APP 的移动设备会对其进行扫描和对接,成功之后便可以通过通用串口和移动设备进行双向通信,用户可以通过数据通道和指令通道,进行数据交换或者对通讯参数的控制,数据具体含义由上层应用程序自行定义。移动设备可以通过 APP 对模块进行写操作,写入的数据将通过串口发送给客户的 MCU。模块收到来自客户 MCU 串口的数据包后,将自动转发给移动设备。

楼主:
     RF- 1 BM-S01 模块可以从串口一次性最多传输 200 字节数据包,模块会根据数据包大小自动分包发送,每个无线包最大载荷为 20 个字节。移动设备方发往模块的数据包,必须自行分包(1-20 字节/包)发送。模块收到无线包后,会依次转发到主机串口接收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该模块的基本资料的。。

这个蓝牙模块是蓝牙直接嵌在MCU里面吗?

网友B:
这个资料的关于TI芯片的蓝牙模块的介绍的。

网友B:
看完这个资料的有种想用的冲动的

网友C:
这个是直接利用TI的相关芯片设计的模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该模块的基本资料的。。

这个资料的我收下,做开发的时候用的着。

网友E:
模块RF-BM-S01 是一款采用美国德州仪器 TI 蓝牙 4.0 CC2540 作为核心处理器的高性能、超低功耗(Bluetooth Low Energy)射频收发系统模块。

网友F(2015-12-20):
这个蓝牙模块的可以用到很多的设计当中的。

网友G(2016-06-25):
蓝牙4.0低功耗串口模块,在市场上应用较广且成熟是低成本蓝牙4.0低功耗应用。喆华在领域主要以A8105芯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