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Verilog程序,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moduledisplay_control(clk,clk_1Hz,reset,key,sw,state,hour,min,temh,teml,humh,huml,en,led_time);
       input                     clk,clk_1Hz;
       input                     reset;
       input       [3:0]       key;
       input                     sw;
       output     [3:0]       state;
       output     [7:0]       hour,min;
       output     [7:0]       temh,teml;
       output     [7:0]       humh,huml;
       output                   en;
       output                   led_time;
       reg          [3:0]       state;
       reg          [7:0]       hour,min;
       reg          [7:0]       temh,teml;
       reg          [7:0]       humh,huml;
       reg                        en;
       reg                        led_time;
       reg                        clk_min;
       reg          [7:0]       clk_cnt;
       parameter rst_hour = 8’H01;
       parameter rst_min = 8’H00;
       parameter rst_temh = 8’H25;
       parameter rst_teml = 8’H20;
       parameter rst_humh = 8’H65;
       parameter rst_huml = 8’H55;
       always @(posedge clk_1Hz or posedgereset)
              if(reset)
                     clk_cnt <= 0;
              else if(sw)
                     if(clk_cnt < 29)
                            clk_cnt <=clk_cnt + 1;
                     else
                            begin
                            clk_cnt <= 0;
                            clk_min <=~clk_min;
                            end
       always @(posedge key[3] or posedge key[2]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state <= 0;
              else if(key[3])
                     state <= 0;
              else if(key[2])
                     if(state <= 12)
                            state <= state +1;
                     else
                            state <= 0;
       always @(posedge clk_min or posedgekey[1] or posedge key[0] or negedge sw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hour <= rst_hour;
                     min   <= rst_min;
                     en     <= 1;
                     end
              else if(!sw)
                     begin
                     en <= 1;
                     led_time <= 0;
                     if(key[1])
                            case(state)
                            10:                 if(min[3:0] == 9) min[3:0]<= 0;
                                                 elsemin[3:0] <= min[3:0]+1;
                            11:                 if(min[7:4] == 9) min[7:4]<= 0;
                                                 elsemin[7:4] <= min[7:4]+1;
                            12:                 if(hour[3:0] == 9) hour[3:0]<= 0;
                                                 elsehour[3:0] <= hour[3:0]+1;
                            13:                 if(hour[7:4] == 9) hour[7:4]<= 0;
                                                 elsehour[7:4] <= hour[7:4]+1;
                            default:   ;
                            endcase
                     else if(key[0])
                            case(state)
                            10:                 if(min[3:0] == 0) min[3:0]<= 9;
                                                 elsemin[3:0] <= min[3:0]-1;
                            11:                 if(min[7:4] == 0) min[7:4]<= 9;
                                                 elsemin[7:4] <= min[7:4]-1;
                            12:                 if(hour[3:0] == 0) hour[3:0]<= 9;
                                                 elsehour[3:0] <= hour[3:0]-1;
                            13:                 if(hour[7:4] == 0) hour[7:4]<= 9;
                                                 elsehour[7:4] <= hour[7:4]-1;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if(clk_min)
                     begin
                     led_time <= clk_1Hz;
                     if(min[3:0] == 0)
                            if(min[7:4] == 0)
                                   if(hour[3:0]== 0)
                                          if(hour[7:4]== 0)
                                                 begin
                                                 hour<= rst_hour;
                                                 min<= rst_min;
                                                 en<= 0;
                                                 end
                                          else
                                                 begin
                                                 hour[7:4]<= hour[7:4]-1;
                                                 hour[3:0]<= 9;
                                                 min[7:4]<= 5;
                                                 min[3:0]<= 9;
                                                 end
                                   else
                                          begin
                                          hour[3:0]<= hour[3:0]-1;
                                          min[7:4]<= 5;
                                          min[3:0]<= 9;
                                          end
                            else
                                   begin
                                   min[7:4]<= min[7:4]-1;
                                   min[3:0]<= 9;
                                   end
                     else
                            min[3:0] <=min[3:0]-1;
                     end
       always @(posedge key[1] or posedge key[0]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temh <= rst_temh;
                     teml <= rst_teml;
                     end
              else if(key[1])
                     case(state)
                     6:                  if(teml[3:0] == 9) teml[3:0] <= 0;
                                          elseteml[3:0] <= teml[3:0]+1;
                     7:                  if(teml[7:4] == 9) teml[7:4] <= 0;
                                          elseteml[7:4] <= teml[7:4]+1;
                     8:                  if(temh[3:0] == 9) temh[3:0] <= 0;
                                          elsetemh[3:0] <= temh[3:0]+1;
                     9:                  if(temh[7:4] == 9) temh[7:4] <= 0;
                                          elsetemh[7:4] <= temh[7:4]+1;
                     default:   ;
                     endcase
              else if(key[0])
                     case(state)
                     6:                  if(teml[3:0] == 0) teml[3:0] <= 9;
                                          elseteml[3:0] <= teml[3:0]-1;
                     7:                  if(teml[7:4] == 0) teml[7:4] <= 9;
                                          elseteml[7:4] <= teml[7:4]-1;
                     8:                  if(temh[3:0] == 0) temh[3:0] <= 9;
                                          elsetemh[3:0] <= temh[3:0]-1;
                     9:                  if(temh[7:4] == 0) temh[7:4] <= 9;
                                          elsetemh[7:4] <= temh[7:4]-1;
                     default:   ;
                     endcase
       always @(posedge key[1] or posedge key[0]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humh <= rst_humh;
                     huml <= rst_huml;
                     end
              else if(key[1])
                     case(state)
                     2:                  if(huml[3:0] == 9) huml[3:0] <= 0;
                                          elsehuml[3:0] <= huml[3:0]+1;
                     3:                  if(huml[7:4] == 9) huml[7:4] <= 0;
                                          elsehuml[7:4] <= huml[7:4]+1;
                     4:                  if(humh[3:0] == 9) humh[3:0] <= 0;
                                          elsehumh[3:0] <= humh[3:0]+1;
                     5:                  if(humh[7:4] == 9) humh[7:4] <= 0;
                                          elsehumh[7:4] <= humh[7:4]+1;
                     default:   ;
                     endcase
              else if(key[0])
                     case(state)
                     2:                  if(huml[3:0] == 0) huml[3:0] <= 9;
                                          elsehuml[3:0] <= huml[3:0]-1;
                     3:                  if(huml[7:4] == 0) huml[7:4] <= 9;
                                          elsehuml[7:4] <= huml[7:4]-1;
                     4:                  if(humh[3:0] == 0) humh[3:0] <= 9;
                                          elsehumh[3:0] <= humh[3:0]-1;
                     5:                  if(humh[7:4] == 0) humh[7:4] <= 9;
                                          elsehumh[7:4] <= humh[7:4]-1;
                     default:   ;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A(2015-04-19):
把error message贴出来啊

网友B:
这种写法你是想整死FPGA啊。Verilog是底层语言,最好是将你的模块好好分分。不要一写一大块。

网友B:
另外你这纯异步设计啊。这结果真是不好说呢。

网友C:
这乱的,我实在不想看

网友D(2015-09-11):
代码这么长,分模块写吧

网友E(2017-12-17):
这是个时钟是吧,最好把错误提示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