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单片机输出的方波变成双极性PWM波

楼主(2015-04-19):
(无正文)

楼主:
可以不用先减去2.5V,再放大2倍的方法实现吗?

网友A:
有专门的ic

楼主:
如果想利用单片机产生呢?

网友B:
直接用三极管搭个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C:
用变压器,或者电容耦合

网友D:
输出用个加法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用个加法器就可以了

请问用加法器,也就用模电里的加法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三极管搭个电平转换电路

请问电平转换的门限设置成多少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加法器,也就用模电里的加法电路吗?

是的,用运放做

网友E:
在单极性方波加一个电容就可以变双极性方波,再根据所需的峰峰值加运放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