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W/KDS里面建工程没有找到KL33型号呢

楼主(2015-04-19):
kd, cw
CW/KDS里面怎么找不到KL33型号呢 其他都能知道呢

网友A:
楼主先装下KL43的KSDK:
Kinetis SDK_1.0.0 Standalone for the FRDM-KL43Z -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好后,然后再KDS的help中选择install software,
然后选择到KSDK下面的途中zip,安装下重新打开KDS就有了。

楼主:
你真是好人那~~!

网友B:
那个是没有在安装包里的,安装好厚,需要在线安装。

网友C:
下载最新版,肯可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载最新版,肯可有

目前最新的就是KDS2.0,所以你需要装相关的KSDK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