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天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5-04-19):
大侠们我画了个315M发射天线,不稳定,手一摸天线就没信号,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去找资料 参考TI的 无线发射

网友B:
L1 L2 C2 R1的值没有匹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 L2 C2 R1的值没有匹配好

我重新改动了一下;稳定了但达不到50M;

网友B:
315M的天线宽度天线长度关系到阻抗,我们用的一般是1mm 至1.5mm宽,厚度可以不用管,L1、L2的值跟据布线来订可慢慢调,C2和R1也是要调的,这几个你现在用的多大的值,电压不一样这些值也要改变,没有仪器的话都慢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5M的天线宽度天线长度关系到阻抗,我们用的一般是1mm 至1.5mm宽,厚度可以不用管,L1、L2的值跟据布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