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指点下迷津吧,怎么处理AD转换器的有效精度位问题?

楼主(2015-04-19):
我有个课题,数码管显示的范围为0~999999,AD转换器用的是一个24位的,无噪声有效位是20位,据说低4位是波动的。参考电压是5V,最小分辨率按5/2^24算还是5V/2^20算?输入的信号电压范围是0~320mv,分成100000份,每份3.2uV。这个每份3.2uV输出的数字码我是按照3.2uV/(5000000uV/2^24)算呢还是3.2uV/(5000000uV/2^20)算?低4位的数据有波动,我该怎么处理它?求哪位大哥指点小弟迷津啊

网友A:
ADC 的量化精度为:5 / (2^24) = 0.2980 uV。但线路中会有噪声,所以实际的分辨率由线路噪声的大小和量化精度来决定。

从 LZ 的描述中没能看出对分辨率的要求究竟是多少。数码管有6位,如果为了显示 0~320 mV 的信号,小数点在第三个数码管后面,则最小显示单位为 1 uV,所以精度要求定为优于 0.5 uV?或按 LZ 的描述 320mV 分成 100000 份,从而精度要求定为 3.2 uV?

如果为了对量化后的信号进行处理,则需首先确定信号的精度要求,然后才决定使用多少位的 ADC,多少位的数码管,以及电源、基准电压的精度和 ADC(前)放大器的信噪比。所以问题是 LZ 对信号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的量化精度为:5 / (2^24) = 0.2980 uV。但线路中会有噪声,所以实际的分辨率由线路噪声的大小和量化精 ...

不好意思  我没表述清楚, 我的显示范围是0~999.999Kg(由于称重传感器的满量程为100kg,其实最大只能显示到100.000kg),显示分辨率要达到0.001kg,也就是1g,称重传感器上0.001kg对应输出0.1uV,电压,满量程输出10mV,经过放大后输出到AD转换器的电压为每1g输出3.2uV,满量程320mV。ADC 的量化精度为:5 / (2^24) = 0.2980 uV,每1g对应的输出码为11,换算成二进制的话就是1101,这个数值就落在24位的低四位中,无噪声有效位20位,据别人说低四位波动的,这样的话1101不就显示不出来了吗?我的疑惑就是在这里。弱弱的问下,无噪声有效位为20位的话,到底是低四位波动还是高四位波动。:lol 以前只用10位的ADC,对于测量精度要求也不高,一直没注意这方面的

网友A:
所以,精度要求是 1g/100,000g。ADC 至少需要 log2(100,000) = 16.61 -> 17位。

由于 ADC 的基准电压为 5V,因此输入电压应放大到足够大的程度以提高信噪比:当重量为 100kg 时,理论上 ADC 的输入电压应为 5V,而不是 320 mV。

网友B:
范围太大,分辨率都不够了

可以考虑分两档,超、欠量程自动切换。小信号要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范围太大,分辨率都不够了

可以考虑分两档,超、欠量程自动切换。小信号要放大, ...

没有好的基准,好的电源,好的前端,良好的布局,走线,屏BI,恒温,难,要下很大的成本。说白了,没有把总的糸统噪声和漂移降下来,放大多少倍都是白花的。

网友D:
而且分辨率再高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好的基准,好的电源,好的前端,良好的布局,走线,屏BI,恒温,难,要下很大的成本。说白了,没有把 ...

嗯,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