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0控制LED闪烁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5-04-19):
主函数如下:
#include<DSP28_Device.h>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Peripherals();/*初始化CPU定时器模块*/
   InitGpio();
   PieCtrl.PIEIER1.bit.INTx7=1;/*使能PIE模块中的CPU定时器0的中断*/
   IER|=M_INT1;/*开CPU中断1*/
   EINT;/*使能全局中断*/
   ERTM;/*使能实时中断*/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0,1000000);
   StartCpuTimer0();
   for(;;)
   {
   }
}

InitGpio函数如下: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 在这里插入初始化函数的代码
         GpioMuxRegs.GPAMUX.all=0x0000;/*GPIOA作为I/O工作模式*/
         GpioMuxRegs.GPADIR.all=0xffff;/*GPIOA作为输出模式*/
     GpioMuxRegs.GPAQUAL.all=0x0000;/*GPIOA无量化输出*/
     EDIS;
}

中断服务函数如下: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0中断函数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if(CpuTimer0.InterruptCount==1)
   {
      GpioDataRegs.GPACLEAR.all=1;
   }
   if(CpuTimer0.InterruptCount==2)
   {
      GpioDataRegs.GPASET.all=1;
      CpuTimer0.InterruptCount=0;
   }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PieCtrl.PIEACK.bit.ACK1=1;
   EINT;
}

网友A:
cputimer0初始化呢?

网友B:
需要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的。

网友C:
在线调试看看    能不能进中断

网友D:
这个主要是靠timerA的定时中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