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 软件模拟时PIC引脚如何连接

楼主(2015-04-19):
#define SDA TRISIO1
#define SCL TRISIO0
#define SDA_IN GPIO1
#define SDA_OUT TRISIO1=0
不明白GPIO1 TRISIO0 如何与硬件连接,RA0和RA1吗?还有这段代码是什么含义?
很郁闷,刚来没有积分,希望各位老师热心解惑

网友A:
RA0,RA1应该是定义成_TRISA0,_TRISA1
TRISIO1是不是指芯片的第一个管脚?第一个管脚如果不是IO口的话,也有可能指RA1

网友B:
应该就是方向寄存器TRISxbits.TRISxn;这个是应该比较老的片子寄存器命名吧

楼主:
不明白如此定义后,与原来有何不同,PIC本来不就可以位操作吗

网友C:
要看是那一款芯片了?管脚比较少吧。

网友C:
#define SDA TRISIO1
#define SCL TRISIO0
#define SDA_IN GPIO1
我感觉TRISIO1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宏定义。
这样指示不清楚的,不知道是哪个腿。

楼主:
如何结贴呢

网友D(2020-07-09):
define就是换个称呼,好记一点,以后改的时候也方便。TRIS配置输出输出方向的

网友E:
我做过用软件模拟I2C协议通信,我的程序宏定义与楼主列出的类似,SDA_IN是指连接到模块SDA的IO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同理SDA_OUT是设置为输出模式。也就是说楼主在进行硬件连接只要考虑SDA和SCL两个引脚该连接到哪里就好了。

网友F:
五年前的帖子都被翻出来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