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25:电流模式,电压模式 ?

楼主(2015-04-19):
请教:
如何区分UC3825工作在电流模式还是工作在电压模式?

谢谢!

楼主:
没人理,呜呜

网友A:
你为啥要区分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

网友B:
这破IC我没用过。开关电源区分电压模式和电流模式主要是看初级环路有没有开关管工作电流取样电路参与环路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破IC我没用过。开关电源区分电压模式和电流模式主要是看初级环路有没有开关管工作电流取样电路参与环路控 ...

你好,对于电流模式不是很理解。
看3843的框图,开关管工作电流取样之后进入电流比较放大器(pin3, CS),参与环路控制。这样看来电流环应该是内环?电流放大器的另一个比较端来自电压ERR AMP,但是看很多反激的参考设计,都把pin2 (FB)管脚拉低到地了,似乎绕开了ERR AMP。 这样有什么好处?

另外,有没有讲电流模式的比较详细的书?
谢谢。

楼主(2015-05-20):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要区分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

谢谢大侠!

用UC3825做的开关电源,调试时,同事们 经常 会说到 这两个名词,所以就想 弄明白。:)

网友D(2015-10-06):
datasheet有说明

网友E:
如果输入是AC220v,用NCP1200A方便,无需辅助电源(绕组),电流取样cs,电压取样FB

楼主:
这个芯片好,研究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入是AC220v,用NCP1200A方便,无需辅助电源(绕组),电流取样cs,电压取样FB ...

请教大侠:
如果输入是DC48V,用哪个芯片方便呢 ?

简要需求为:
输入:DC48V;

输出:
10路,每路,DC12V,15A;
10路之间需要隔离。

网友E:
初学开关电源,只用过NCP1200A,做了输入AC220V的隔离和非隔离2款电源,感觉性能不错

网友F:
几年前研究过,忘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好,对于电流模式不是很理解。
看3843的框图,开关管工作电流取样之后进入电流比较放大器(pin3, CS) ...

使用外部的 ERR 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