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系列不同型号的片子烧程序能把片子烧坏不?

楼主(2015-04-20):
(无正文)

楼主:
烧写时会报0x8035地址出错  我看了一下正好在延时汇编函数那边

网友A:
我觉得一般不会吧

网友B:
这个是烧不坏的。

楼主:
可是现在片子一运行就跑飞

网友C:
不同型号的芯片的话首先就烧写不进去的,特别是烧写接口定义不一致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