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用做比较器有什么优缺点吗

楼主(2015-04-20):
有一种说法是:在低速场合应用,运放完全可以替代比较器。但运放速度不快,很难替代高速比较器。

问题:现如今  宽带高速的有很多,带宽若干百M,压摆率若干百V/us,这样的运放是不是能完全替代高速比较器了呢?

谢谢

网友A:
高速应用场合也不行,主要是从饱和和过载中恢复的时间,比较器要快的多,而运放就很慢;
ADI有篇应用笔记,专门就是谈论这个的,可以登录ADI官网看看

网友B:
运放速度慢,还贵。

网友C:
高速的运放有很多,但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的运放有很多,但价格呢?

假如不考虑价格呢。

高速运放完全可以替代比较器吗?

2楼说的 运放从饱和恢复需要时间, 高速运放从饱和恢复 是不是也相应快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速的运放有很多,但价格呢?

高速比较器价格也不菲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应用场合也不行,主要是从饱和和过载中恢复的时间,比较器要快的多,而运放就很慢;
ADI有篇应用笔记, ...

从饱和恢复需要时间,这个值得重视。
但是高速运放,从饱和恢复的时间 是不是很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比较器价格也不菲的哈

高速比较器特别怕干扰吧,
因为响应太灵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饱和恢复需要时间,这个值得重视。
但是高速运放,从饱和恢复的时间 是不是很快呢? ...

高速运放,从饱和退出的时间,与比较器相比较,依然相当长。

网友E:
早期确实是运放要比比较器好一些,也有推荐用好一些的运放代替比较器。记得在一本AD/DA的小册子上见过这种说法。

但现在有了高速的比较器,需求较高的时候还是用比较器吧。

网友F:
不是全部运放都能有高的差模输入电压

网友G:
各有各的优势吧;
另外你用高速运放去做比较器,就太奢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速比较器特别怕干扰吧,
因为响应太灵敏了

高速的器件都特别怕干扰呀,所以设计上都需要注意防护隔离

网友H:
运放与比较器,好比高频管与开关管;适合高频线性放大的不一定适合高速翻转,适合高速翻转的用于高频线性放大则稳定性差。

网友H:
如:三极管2SC4138的特征频率为10M,作为线性放大,工作于2M问题不大;但若用于开关状态,因其td+tr+ts+tf>6uS, 接受上升沿+下降沿=0.25T, 那么脉冲频率仅达42KHz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三极管2SC4138的特征频率为10M,作为线性放大,工作于2M问题不大;但若用于开关状态,因其td+tr+ts+tf> ...

虽然看的不是很理解,但是觉得你说的好高端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J:
价格谁有优势就用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三极管2SC4138的特征频率为10M,作为线性放大,工作于2M问题不大;但若用于开关状态,因其td+tr+ts+tf> ...

td+tr+ts+tf 分别是啥。
tr是上升时间,tf是下降。

另外,楼上的,他是超级版主,当然好高端好厉害

(超级)版主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论坛版面,不代表高端厉害

网友K:
运放作为比较器使用,最大的问题在于运放输出波形不够陡,输出的还是模拟信号,作为电平比较可以用,但是,与TTL,CMOS电路相连,信号在边沿会振荡,不能作为触发,计数等使用

网友L:
运放是闭环应用,有offset的,且功耗大,速度慢
运放的设计关键在于增益和GBW
比较器在设计时会考虑到offset和噪声,输入管的尺寸会很大,且由于是开环应用,完全不需要运放中的miller补偿
且功耗低,尤其是动态和半动态比较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如:三极管2SC4138的特征频率为10M,作为线性放大,工作于2M问题不大;但若用于开关状态,因其td+tr+ts+tf> ...

正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正解

一般跟器件无关!!!原因很简单,现代IC工艺主要是为数字电路准备的,稍微考虑了下模拟电路设计需要,而运放和比较器所用工艺相同!

网友O:
除了上述各位大侠提到的以外,还要考虑运放的输出范围是否满足要求.
总之,用高速运放作比较器用, 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而且成本高昂.
附如韵电子的运放芯片CN958,供参考.

网友P:
运放的问题就是。

谢谢大家!

芽白绿过低。

这是过分补偿的结果。

妄图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

再次感谢大家!

所以你就应该明白。

他们不推荐你们用运放进行比较的原因了。

比较器是开环运行不用补偿带宽是足够大的。

如果是外部补偿多运放。

那么你作为比较器问题应该不大。

再次感谢大家阿1

网友P:
一方面大言不惭地在教科书中大肆贩卖"理想运放"的理论.

谢谢大家阿!

一方面又在通用运放领域里把芽白绿制作的如此之低.

以至于菜鸟们永远都无法理解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虽然教科书依然会大言不惭地把运放作为比较强来使用.

而从来不谈论芽白绿的问题.

这是不负责任的.

谈论运放就必须直接提及运放设计的软肋.

那就是芽白绿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