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整流稳压行吗?

楼主(2015-04-20):
各位高人,我用双输出6V的变压器欲获得5V和12V的输出,这样连接对吗?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B:
图片了,都不上图,大家咋分析

楼主:
图片终于上来了。请帮帮忙。

网友C:
可以,T1  的PIN7  PIN10 接起来比较好,7812好象反了

网友D:
楼主图可行。
变压器T1的7脚和10脚万不可联接。如果7脚和10脚联接则只能使用半波整流。

楼主:
谢谢5楼提醒.我现在改成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5楼提醒.我现在改成这样.

最好注明两个次级绕组各多大电压和允许多大电流(功率),以便判断这样使用是否合理。

网友E:
好像不行,你要交流的还是输出直流的?你这样是输出交流的

网友F:
为嘛12V的地要接到5V稳压前正端,电压不足?

网友G:
变压器7和10短接

网友H:
改成这个更好。还省4个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改成这个更好。还省4个二极管。

不仅是省4支二极管,还省两个二极管压降。
另外,这样的接法,变压器两个绕组电流相等,而首帖图两个绕组电流不等。

楼主:
两个输出的绕组都是满载6V,1.5VA的。谢谢楼上的高人,省掉4只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输出的绕组都是满载6V,1.5VA的。谢谢楼上的高人,省掉4只二极管。

变压器次级两个6V绕组,整流滤波供电给7812在负载较重时有可能不够,尤其是怎么小容量的变压器。
只能说,楼主把电路搭起来试试看吧。

楼主:
可这样7805的输出好象是半波整流。

15楼电路5V输出绝不是半波整流。楼主不要瞎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这样7805的输出好象是半波整流。

7805的输入是全波整流。